关于辅助电源。

楼主(2019-08-15):
关于辅助电源,  有的开关电源的辅助电源是从整流后直接引出经过简单的处理给ic供电。有的却是要用单管反激的开关电源处理后给IC供电。
这样成本不就上升了吗?不太理解。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整流后直接给IC供电,这种供电的方式用的是线性降压,,那么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由于IC的电流比较大,线性降压电路的损耗会很大。所以这种方式基本用在启动的时候(启动前可以把线性降压的电流降的很小),IC启动后切换到辅助绕组供电。

网友B:
    辅助供电通常有几种方式,
    从整流后取电,通常都是线性降压
    还有变压器单独绕制设置辅助绕组提供独立供电
    也可利用输出反馈通过电容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整流后直接给IC供电,这种供电的方式用的是线性降压,,那么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由于IC的电流比较大,线 ...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供电通常有几种方式,
从整流后取电,通常都是线性降压
    还有变压器单独绕制设置辅助绕组提供独立供电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