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中电容用太多会影响效率吗?

楼主(2019-08-15):
请问开关电源中电容用太多会影响效率吗?感谢!

网友A:
    一般多用不会影响效率,但是有可能引起环路不稳定。

网友B:
    电容不会影响效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用不会影响效率,但是有可能引起环路不稳定。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会影响效率吧。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