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Vds阻尼振荡,用得PI的TOP267,黄色是Vds,蓝色是Vc,请大神指导一...

楼主(2019-08-15):
反激式开关电源Vds阻尼振荡,用得PI的TOP267,黄色是Vds,蓝色是Vc,请大神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加重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重负载呢?

加重负载后变成连续的,而且Vc上有尖峰,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重负载后变成连续的,而且Vc上有尖峰,这是什么问题啊?

变压器重新算吧,这哪里是连续,是很深的断续,初步估计变压器感量太小,CS电阻太小。

网友:
看看变压器的漏感,寄生电容控制的如何。

网友:
    应该是原边的电感和MOSFET的寄生电容在震荡,所以把震荡周期变长就看不到这个阻尼震荡了,增大电感量应该是比较快捷的方式。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