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下DSP+FPGA的扫频仪,却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请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15):
想做一下DSP+FPGA的扫频仪,却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请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用FPGA做图像采集控制部分,采集完图像传给DSP做处理,或者直接通过USB上传到PC。

网友:
    先用FPGA做单频输出的DDS,明白其中原理后,再按时间变动单频就扫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