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不能正常检测出方波电平值怎么办?

楼主(2019-08-15):
设计频率计,输入信号为100Hz,3.3Vpp方波。使用边沿检测(上升沿)对方波周期进行计数得出方波频率为99.9313Hz,基本符合要求。但是使用电平检测对方波某一周期占空比进行计算时,却发现FPGA并不能正常检测出方波电平值,然而程序已通过功能仿真,不知道是哪里配置错误呢?感谢!

网友:
    首先,没有电平检测这个概念,FPGA内部逻辑资源是触发器和LUT的组合,只有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区分; 其次,你测占空比完全看以计数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最后,仿真只代表软件层次的思想实现,不代表硬件层次的实现。

网友:
    代码都没有,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万一是代码错误了呢?

网友:
    假设这个是个理想方波
用这个直接做计数肯定没问题
    但是你用别的时钟采样检测上升沿,肯定会采到边沿,肯定有亚稳态问题,想想办法把亚稳态解决了就ok了。

网友:
    边沿检测和电平检测,代码上如何区别?

网友:
代码上怎么区别?
边沿检测:
    neg_edge = sig_delay & (!sig) ;
    pos_edge = (!sig_delay) & (sig) ;

电平检测,那就得要做个计数器了,你要检测sig高电平,就是sig高电平时计数器累加1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