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 阻抗匹配。

楼主(2019-08-15):
在PCB阻抗匹配前对PCB板进行阻抗测试,使用仪器的安捷伦的E5071C网络分析仪,因为PCB上有天线母头底座,所以测试过程中是直接通过测试电缆线接在网分上的,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一下几个问题:
1.设置不同的发射功率,阻抗测试结果相差很多。
2.PCB处于接收状态和发射状态时阻抗也是相差很多。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在测试PCB阻抗时我的测试方法是否正确?测试过程中需要把PCB板设置为什么状态?非常感谢!

网友A:
    PA功率多大?大功率PA输出阻抗确实和工作状态有关。接收和发送阻抗不一样很正常,因为是走的不一样的通道。另外你的输出是单频信号还是调制后的信号?很强的输出信号会对网分仪产生干扰,单频输出会出现脉冲,调制后的信号会增加背景噪音,可以试试改变仪器的发射功率,分辨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功率多大?大功率PA输出阻抗确实和工作状态有关。接收和发送阻抗不一样很正常,因为是走的不一样的通道。 ...

    好的,谢谢。

网友:
    你所指的发射功率 是指网络分析仪? 一般都是预设-10 dBm
然后你更动功率值
0dBm或  10 dBm或-20 dBm
    发现量出来的阻抗都不同
    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