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589 射频调试。

楼主(2019-08-15):
大家好:

使用MT6589+MT6167+BAND 1 2 5,现在校准不过,以下是ATE的打印信息.
已经用META调过3G的功率,更换过电阻 电容 电感,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如下:
===================== Begin Calibration =========================

&nBSP;       AFC Calibration OK
AFC DAC1=4200, AFC DAC2=4800
Slope=8.078, min:-10.000, max:10.000
Use Default Value=4256
        AFC Calibration time=8.03 (sec)
PL GSM TCH 25 = 6.62  Pass MAX:25.00   MIN:-20.00
PL GSM TCH 50 = 7.88  Pass MAX:25.00   MIN:-20.00
PL GSM TCH 75 = 4.38  Pass MAX:25.00   MIN:-20.00
PL GSM TCH 100 = 5.00  Pass MAX:25.00   MIN:-20.00
PL GSM TCH 124 = 7.75  Pass MAX:25.00   MIN:-20.00
PL GSM TCH 975 = 5.00  Pass MAX:25.00   MIN:-20.00
PL GSM TCH 1000 = 8.00  Pass MAX:25.00   MIN:-20.00
PL GSM TCH 1023 = 3.75  Pass MAX:25.00   MIN:-20.00
PL DCS TCH 512 = 8.25  Pass MAX:20.00   MIN:-15.00
PL DCS TCH 560 = 9.88  Pass MAX:20.00   MIN:-15.00
PL DCS TCH 600 = 9.75  Pass MAX:20.00   MIN:-15.00
PL DCS TCH 640 = 9.25  Pass MAX:20.00   MIN:-15.00
PL DCS TCH 680 = 8.38  Pass MAX:20.00   MIN:-15.00
PL DCS TCH 720 = 7.62  Pass MAX:20.00   MIN:-15.00
PL DCS TCH 760 = 7.50  Pass MAX:20.00   MIN:-15.00
PL DCS TCH 800 = 8.00  Pass MAX:20.00   MIN:-15.00
PL DCS TCH 840 = 10.00  Pass MAX:20.00   MIN:-15.00
PL DCS TCH 885 = 10.25  Pass MAX:20.00   MIN:-15.00
        Path Loss Calibration OK
================== Path loss LNA middle/low calibration begin ===================
----------------- Calibrate LNA Middle mode -----------------
PL GSM900  TCH 25 = 1.5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50 = 0.0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75 = 0.38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100 = 1.0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124 = -0.25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975 = 0.88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1000 = 2.0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1023 = -0.38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512 = 2.12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560 = 0.62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600 = 0.0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640 = 0.0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680 = 0.5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720 = 0.75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760 = 0.88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800 = 0.75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840 = 0.5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885 = 0.50   Pass MAX:15.00   MIN:-15.00
----------------- Calibrate LNA Low mode -----------------
PL GSM900  TCH 25 = 8.25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50 = 9.25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75 = 6.0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100 = 6.5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124 = 8.88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975 = 6.12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1000 = 9.75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GSM900  TCH 1023 = 5.25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512 = 10.5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560 = 12.0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600 = 11.88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640 = 11.12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680 = 10.50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720 = 9.88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760 = 9.62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800 = 10.38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840 = 12.25   Pass MAX:15.00   MIN:-15.00
PL DCS1800  TCH 885 = 12.50   Pass MAX:15.00   MIN:-15.00

        Pathloss Calibration time=14.11 (sec)
S:470,delta_s:2.00,wanted:32.500,meas:31.888,current_C:3
S:471,delta_s:1.00,wanted:32.500,meas:31.923,Current_C:3
S:472,delta_s:1.00,wanted:32.500,meas:31.958,Current_C:3
S:473,delta_s:1.00,wanted:32.500,meas:31.993,Current_C:3
S:474,delta_s:1.00,wanted:32.500,meas:32.028,Current_C:3
S:475,delta_s:1.00,wanted:32.500,meas:32.058,Current_C:3
S:476,delta_s:1.00,wanted:32.500,meas:32.090,Current_C:3
S:477,delta_s:1.00,wanted:32.500,meas:32.124,Current_C:3
S:478,delta_s:1.00,wanted:32.500,meas:32.155,Current_C:3
S:479,delta_s:1.00,wanted:32.500,meas:32.188,Current_C:3
S:479,delta_s:0.00,wanted:32.500,meas:32.188,Current_C:3
[Dac Repeated] Pre2_Dac[0] = Current Dac = 479

APC GSM PCL:5  Vset:0.867891 APC_DAC:478
S:418,delta_s:1.00,wanted:30.500,meas:29.943,Current_C:3
S:431,delta_s:13.00,wanted:30.500,meas:30.450,Current_C:24
APC GSM PCL:6  Vset:0.789141 APC_DAC:431
S:385,delta_s:1.00,wanted:29.000,meas:28.588,Current_C:3
S:394,delta_s:9.00,wanted:29.000,meas:28.964,Current_C:22
APC GSM PCL:7  Vset:0.728437 APC_DAC:393
S:341,delta_s:1.00,wanted:27.000,meas:26.594,Current_C:3
S:349,delta_s:8.00,wanted:27.000,meas:26.975,Current_C:20
APC GSM PCL:8  Vset:0.654609 APC_DAC:348
APC GSM PCL:9  Vset:0.582422 APC_DAC:305
APC GSM PCL:10  Vset:0.531562 APC_DAC:273
APC GSM PCL:11  Vset:0.487266 APC_DAC:247
S:222,delta_s:-1.00,wanted:19.000,meas:19.457,Current_C:3
S:217,delta_s:-5.00,wanted:19.000,meas:19.063,Current_C:11
APC GSM PCL:12  Vset:0.438047 APC_DAC:216
S:201,delta_s:-2.00,wanted:17.000,meas:17.724,Current_C:3
S:194,delta_s:-7.00,wanted:17.000,meas:17.095,Current_C:11
APC GSM PCL:13  Vset:0.400312 APC_DAC:193
S:181,delta_s:-3.00,wanted:15.000,meas:15.833,Current_C:3
S:174,delta_s:-7.00,wanted:15.000,meas:15.105,Current_C:9
APC GSM PCL:14  Vset:0.367500 APC_DAC:173
S:165,delta_s:-4.00,wanted:13.000,meas:14.134,Current_C:3
S:156,delta_s:-9.00,wanted:13.000,meas:13.082,Current_C:8
APC GSM PCL:15  Vset:0.337969 APC_DAC:156
S:200,delta_s:-5.00,wanted:11.000,meas:12.341,Current_C:3
S:190,delta_s:-10.00,wanted:11.000,meas:11.016,Current_C:8
APC GSM PCL:16  Vset:0.393750 APC_DAC:190
S:186,delta_s:-6.00,wanted:9.000,meas:10.619,Current_C:3
S:172,delta_s:-14.00,wanted:9.000,meas:8.498,Current_C:9
S:175,delta_s:3.00,wanted:9.000,meas:8.977,Current_C:6
APC GSM PCL:17  Vset:0.369141 APC_DAC:175
S:173,delta_s:-8.00,wanted:7.000,meas:8.686,Current_C:3
S:163,delta_s:-10.00,wanted:7.000,meas:7.041,Current_C:6
APC GSM PCL:18  Vset:0.349453 APC_DAC:163
S:162,delta_s:-10.00,wanted:5.100,meas:6.866,Current_C:3
S:152,delta_s:-10.00,wanted:5.100,meas:4.957,Current_C:6
APC GSM PCL:19  Vset:0.331406 APC_DAC:151
S:511,delta_s:3.00,wanted:29.500,meas:28.434,Current_C:3
S:542,delta_s:31.00,wanted:29.500,meas:29.495,Current_C:30
APC DCS PCL:0  Vset0.889219 APC_DAC:542
S:464,delta_s:6.00,wanted:27.500,meas:25.568,Current_C:3
S:502,delta_s:38.00,wanted:27.500,meas:26.923,Current_C:20
S:518,delta_s:16.00,wanted:27.500,meas:28.845,Current_C:28
S:508,delta_s:-10.00,wanted:27.500,meas:28.474,Current_C:8
S:483,delta_s:-25.00,wanted:27.500,meas:27.615,Current_C:26
APC DCS PCL:1  Vset0.792422 APC_DAC:482
S:427,delta_s:2.00,wanted:26.000,meas:25.408,Current_C:3
S:440,delta_s:13.00,wanted:26.000,meas:25.955,Current_C:23
APC DCS PCL:2  Vset0.721875 APC_DAC:440
S:384,delta_s:1.00,wanted:24.000,meas:23.527,Current_C:3
S:392,delta_s:8.00,wanted:24.000,meas:23.901,Current_C:19
APC DCS PCL:3  Vset0.643125 APC_DAC:392
APC DCS PCL:4  Vset0.572578 APC_DAC:348
APC DCS PCL:5  Vset0.523359 APC_DAC:319
APC DCS PCL:6  Vset0.472500 APC_DAC:288
S:263,delta_s:-1.00,wanted:16.000,meas:16.454,Current_C:3
S:257,delta_s:-6.00,wanted:16.000,meas:16.049,Current_C:14
APC DCS PCL:7  Vset0.421641 APC_DAC:256
S:239,delta_s:-2.00,wanted:14.000,meas:14.737,Current_C:3
S:233,delta_s:-6.00,wanted:14.000,meas:14.162,Current_C:9
APC DCS PCL:8  Vset0.382266 APC_DAC:233
S:218,delta_s:-3.00,wanted:12.000,meas:12.914,Current_C:3
S:208,delta_s:-10.00,wanted:12.000,meas:11.975,Current_C:11
APC DCS PCL:9  Vset0.341250 APC_DAC:208
S:200,delta_s:-4.00,wanted:10.000,meas:11.082,Current_C:3
S:192,delta_s:-8.00,wanted:10.000,meas:10.263,Current_C:8
APC DCS PCL:10  Vset0.315000 APC_DAC:191
S:183,delta_s:-5.00,wanted:8.000,meas:9.294,Current_C:3
S:172,delta_s:-11.00,wanted:8.000,meas:8.045,Current_C:9
APC DCS PCL:11  Vset0.282187 APC_DAC:172
S:168,delta_s:-6.00,wanted:6.000,meas:7.564,Current_C:3
S:156,delta_s:-12.00,wanted:6.000,meas:6.037,Current_C:8
APC DCS PCL:12  Vset0.255937 APC_DAC:156
S:154,delta_s:-8.00,wanted:4.100,meas:5.805,Current_C:3
S:143,delta_s:-11.00,wanted:4.100,meas:4.277,Current_C:7
APC DCS PCL:13  Vset0.234609 APC_DAC:143
S:146,delta_s:-6.00,wanted:2.300,meas:4.722,Current_C:2
S:130,delta_s:-16.00,wanted:2.300,meas:2.323,Current_C:7
APC DCS PCL:14  Vset0.213281 APC_DAC:130
S:137,delta_s:-7.00,wanted:0.700,meas:3.406,Current_C:2
S:121,delta_s:-16.00,wanted:0.700,meas:0.822,Current_C:6
APC DCS PCL:15  Vset0.198516 APC_DAC:120
        APC calibration and write to NVRAM ok
         EDGE APC Cal=0.00 (sec)

         APC Calibration time=37.81 (sec)

===================== TX GMSK PCL Check Begin =====================

----------------GSM900 GMSK Check -----------------------

GSM PCL 19 = 4.89 PASS,Max :6.00 Min :4.00
GSM PCL 18 = 7.11 PASS,Max :8.00 Min :6.00
GSM PCL 17 = 9.06 PASS,Max :10.00 Min :8.00
GSM PCL 16 = 11.24 PASS,Max :12.00 Min :10.00
GSM PCL 15 = 13.30 PASS,Max :14.00 Min :12.00
GSM PCL 14 = 15.22 PASS,Max :16.00 Min :14.00
GSM PCL 13 = 17.23 PASS,Max :18.00 Min :16.00
GSM PCL 12 = 19.22 PASS,Max :20.00 Min :18.00
GSM PCL 11 = 21.53 PASS,Max :22.00 Min :20.00
GSM PCL 10 = 23.13 PASS,Max :24.00 Min :22.00
GSM PCL 9 = 25.01 PASS,Max :26.00 Min :24.00
GSM PCL 8 = 27.21 PASS,Max :28.00 Min :26.00
GSM PCL 7 = 29.21 PASS,Max :30.00 Min :28.00
GSM PCL 6 = 30.75 PASS,Max :31.50 Min :29.80
GSM PCL 5 = 32.45 PASS,Max :33.00 Min :31.00
----------------DCS1800 GMSK Check -----------------------

DCS PCL 15 = 0.66 PASS,Max :2.00 Min :-0.50
DCS PCL 14 = 2.34 PASS,Max :3.30 Min :1.30
DCS PCL 13 = 4.29 PASS,Max :5.00 Min :3.10
DCS PCL 12 = 6.05 PASS,Max :7.00 Min :5.00
DCS PCL 11 = 8.06 PASS,Max :9.00 Min :7.00
DCS PCL 10 = 10.18 PASS,Max :11.00 Min :9.00
DCS PCL 9 = 12.01 PASS,Max :13.00 Min :11.00
DCS PCL 8 = 14.28 PASS,Max :15.00 Min :13.00
DCS PCL 7 = 16.05 PASS,Max :17.00 Min :15.00
DCS PCL 6 = 18.32 PASS,Max :19.00 Min :17.00
DCS PCL 5 = 20.30 PASS,Max :21.00 Min :19.00
DCS PCL 4 = 21.90 PASS,Max :23.00 Min :21.00
DCS PCL 3 = 24.01 PASS,Max :25.00 Min :23.00
DCS PCL 2 = 26.16 PASS,Max :27.00 Min :25.00
DCS PCL 1 = 27.80 PASS,Max :28.50 Min :27.00
DCS PCL 0 = 29.87 PASS,Max :30.00 Min :27.20
        APC Calibration Check OK
         GMSK Check time=9.28 (sec)
         EPSK Check time=0.00 (sec)
         Actually measurement time=59957.000000
        GSM/EDGE Cal Total Time = 69.72 (sec)

======== All Band Preset ==========
Reload golden sample value from the file.
Written in RSSI golden values.
Written in TPC golden values.
================== WCDMA Temperauter ADC calibration begin ===================
Target > TADC current = 0 @ 25.00 degrees (with count:1000)
Calculated Ref DAC (438.33) based on INI for (25.00 degrees)

Evaluate: TADC -10 = 65432, TADC 5 = 65476, TADC 20 = 65522, TADC 35 = 28, TADC 45 = 62, TADC 55 = 92, TADC 60 = 107, TADC 65 = 121

Target < Write WCDMA Temperature ADC to NVRAM

=================== WCDMA Temperature ADC calibration end ====================

Total Time used by <<WCDMA Temperature ADC>>: 0.230 sec.

================== WCDMA RSSI/LNA calibration begin ===================

  === (High LNA mode): cell power:-75.00 ===

AG8960 < UARFCN DL = 10562

UARFCN = 10562, RSSI = -105.50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631

UARFCN = 10631, RSSI = -104.50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700

UARFCN = 10700, RSSI = -81.00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769

UARFCN = 10769, RSSI = -106.50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838

UARFCN = 10838, RSSI = -105.00000

  === (Middle LNA mode): cell power:-50.00 ===

AG8960 < UARFCN DL = 10562

UARFCN = 10562, RSSI = -56.75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631

UARFCN = 10631, RSSI = -54.25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700

UARFCN = 10700, RSSI = -54.75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769

UARFCN = 10769, RSSI = -57.75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838

UARFCN = 10838, RSSI = -55.75000

  === (Low LNA mode): cell power:-35.00 ===

AG8960 < UARFCN DL = 10562

UARFCN = 10562, RSSI = -41.00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631

UARFCN = 10631, RSSI = -38.25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700

UARFCN = 10700, RSSI = -38.00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769

UARFCN = 10769, RSSI = -41.25000

AG8960 < UARFCN DL = 10838

UARFCN = 10838, RSSI = -39.25000

Target < Write WCDMA RX path loss to NVRAM

=================== WCDMA RSSI/LNA calibration end ====================

Total Time used by <<WCDMA RSSI/LNA>>: 5.598 sec.

================ WCDMA RSSI/LNA calibration check begin ===============

=== LNA Mode High LNA mode ===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562, path loss = 29.25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631, path loss = 28.25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700, path loss = 3.75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769, path loss = 29.50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838, path loss = 30.00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 LNA Mode Middle LNA mode ===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562, path loss = 5.00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631, path loss = 2.75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700, path loss = 2.25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769, path loss = 5.25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838, path loss = 5.25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 LNA Mode Low LNA mode ===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562, path loss = 7.50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631, path loss = 5.00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700, path loss = 3.75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769, path loss = 6.75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Pass: WCDMA RX path loss check -- UARFCN = 10838, path loss = 7.50000, min rx path loss = -20.00000, max rx path loss = 30.00000

================ WCDMA RSSI/LNA calibration check end ===============

Total Time used by <<WCDMA RSSI/LNA Check>>: 0.092 sec.

================== WCDMA TPC calibration begin (MT6162) ===================

Time to setup tester: 3.000 sec.
[Info] set Power Control Mode 0.
[band] = 0
Cal Mode: 2 (1: first high mode 2: all sections)
CFG: 24.500, 24.000, 23.500
CFG: 22.500, 22.000, 21.500
CFG: 20.500, 20.000, 19.500
CFG: 18.500, 18.000, 17.500
CFG: 15.500, 15.000, 14.500
CFG: 11.500, 11.000, 10.500
CFG: 6.500, 6.000, 5.500
CFG: 6.500, 0.000, -0.500
----------  Low PA mode (WCDMA Band1)-------------
[Info] d_goal_power (-2.50) = 0.00 + -2.50
[Info] Initial PA gain: 639
[Info] Initial PD gain: 281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99100000000000005192630646116011999232.00000
[Info](2): set runtime PA gain:0
us_cur_pa_gain = 0
us_cur_pa_gain = 0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3.98343
[Info](3): set runtime PA gain:207
us_cur_pa_gain = 207
us_cur_pa_gain = 207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3.34083
[Info](4): set runtime PA gain:393
us_cur_pa_gain = 393
us_cur_pa_gain = 393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68075
[Info](5): set runtime PA gain:526
us_cur_pa_gain = 526
us_cur_pa_gain = 526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0.87054
[Info](6): set runtime PA gain:578
us_cur_pa_gain = 578
us_cur_pa_gain = 578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2.12470
[Result] PA Gain:578 after try 6 times to reach (-4.00~-1.00)
[Result] PA Gain:584 (power:-2.50) exactlly
----------  Middle PA mode (WCDMA BAND1)-------------
[Info] d_goal_power (3.50) = 6.00 + -2.50
[Info] Initial PA gain: 961
[Info] Initial PD gain: 279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37770
[Info](2): set runtime PA gain:804
us_cur_pa_gain = 804
us_cur_pa_gain = 804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2.85345
[Result] PA Gain:804 after try 2 times to reach (2.00~5.00)
[Result] PA Gain:793 (power:3.50) exactlly
----------  Middle PA mode (WCDMA BAND1)-------------
[Info] d_goal_power (8.50) = 11.00 + -2.50
[Info] Initial PA gain: 971
[Info] Initial PD gain: 279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3.27644
[Info](2): set runtime PA gain:803
us_cur_pa_gain = 803
us_cur_pa_gain = 803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7.32281
[Result] PA Gain:803 after try 2 times to reach (7.00~10.00)
[Result] PA Gain:784 (power:8.50) exactlly
----------  High PA mode (WCDMA BAND1)-------------
[Info] d_goal_power (12.50) = 15.00 + -2.50
[Info] Initial PA gain: 1038
[Info] Initial PD gain: 279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7.12027
[Info](2): set runtime PA gain:865
us_cur_pa_gain = 865
us_cur_pa_gain = 865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9.51577
[Info](3): set runtime PA gain:769
us_cur_pa_gain = 769
us_cur_pa_gain = 769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01549
[Info](4): set runtime PA gain:689
us_cur_pa_gain = 689
us_cur_pa_gain = 689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28642
[Info](5): set runtime PA gain:618
us_cur_pa_gain = 618
us_cur_pa_gain = 618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47065
[Info](6): set runtime PA gain:553
us_cur_pa_gain = 553
us_cur_pa_gain = 553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8904
[Info](7): set runtime PA gain:491
us_cur_pa_gain = 491
us_cur_pa_gain = 491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9546
[Info](8): set runtime PA gain:430
us_cur_pa_gain = 430
us_cur_pa_gain = 430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9412
[Info](9): set runtime PA gain:369
us_cur_pa_gain = 369
us_cur_pa_gain = 369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9266
[Info](10): set runtime PA gain:307
us_cur_pa_gain = 307
us_cur_pa_gain = 307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9023
[Info](11): set runtime PA gain:245
us_cur_pa_gain = 245
us_cur_pa_gain = 245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8178
[Info](12): set runtime PA gain:183
us_cur_pa_gain = 183
us_cur_pa_gain = 183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8229
[Info](13): set runtime PA gain:121
us_cur_pa_gain = 121
us_cur_pa_gain = 121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8804
[Info](14): set runtime PA gain:59
us_cur_pa_gain = 59
us_cur_pa_gain = 59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9029
PA Gain (1280) exceed the max limit(1280), so set to max
[Info](15): set runtime PA gain: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99100000000000005192630646116011999232.00000
[Info](16): set runtime PA gain:60
us_cur_pa_gain = 60
us_cur_pa_gain = 60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8883
[Info](17): set runtime PA gain:61
us_cur_pa_gain = 61
us_cur_pa_gain = 61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8784
[Info](18): set runtime PA gain:0
us_cur_pa_gain = 0
us_cur_pa_gain = 0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8417
PA Gain (1280) exceed the max limit(1280), so set to max
[Info](19): set runtime PA gain: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99100000000000005192630646116011999232.00000
[Info](20): set runtime PA gain:1
us_cur_pa_gain = 1
us_cur_pa_gain = 1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7709
[Info](21): set runtime PA gain:2
us_cur_pa_gain = 2
us_cur_pa_gain = 2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7610
PA Gain (1280) exceed the max limit(1280), so set to max
[Info](22): set runtime PA gain: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99100000000000005192630646116011999232.00000
[Info](23): set runtime PA gain:3
us_cur_pa_gain = 3
us_cur_pa_gain = 3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7529
[Info](24): set runtime PA gain:4
us_cur_pa_gain = 4
us_cur_pa_gain = 4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7781
PA Gain (1280) exceed the max limit(1280), so set to max
[Info](25): set runtime PA gain: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99100000000000005192630646116011999232.00000
[Info](26): set runtime PA gain:5
us_cur_pa_gain = 5
us_cur_pa_gain = 5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7590
[Info](27): set runtime PA gain:6
us_cur_pa_gain = 6
us_cur_pa_gain = 6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7824
PA Gain (1280) exceed the max limit(1280), so set to max
[Info](28): set runtime PA gain: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us_cur_pa_gain = 1280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99100000000000005192630646116011999232.00000
[Info](29): set runtime PA gain:7
us_cur_pa_gain = 7
us_cur_pa_gain = 7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6544
[Info](30): set runtime PA gain:8
us_cur_pa_gain = 8
us_cur_pa_gain = 8
AG8960 < Fetch channel power = 10.57096
can not find the right PA gain after try 30 times, last(8)

        ===============================
        Calibration Total Result FAIL
        ===============================

Calibration and NSFT total cost time is: 140.95s

网友A:
    TX 好像没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 好像没通吧?

    谢谢大神,我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