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直流供电负极既是地线吗?

楼主(2019-08-15):
小弟对直流供电的0V与地线之间的关系一直感到困惑,例如开关电源输出0V/24V的直流,这种结构的直流侧如果没有设置另外的电源地,是否还存在共模干扰?请各位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共模干扰几种理解法,线对地的干扰或者说无用信号产生的干扰,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可以用是否无有用信号产生的干扰去定义。问题是如何找到源头,至于归纳到共模或差模,有时候感觉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去有个定义而定义。

网友:
直流设备,有些情况是把直流0V直接接到了机壳,也有不直接连的,直连也有防雷的考虑;
我觉得最好还是分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