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中对中频带宽规定请教大神。

楼主(2019-08-15):
9kHz~150kHz
设置为200Hz

150kHz~30MHz
设置为9 kHz

大于30MHz
设置为120kHz

1、比较好奇为什么这么规定?
2、我试过在测试中更改,但是好像是不可以的【按下扫描按钮后又是默认值了】,是否可以更改?

网友A:
    这种都是标准规定的,软件肯定默认的,否则测试可能没有对比性;带宽不同也是为了测试速度和精度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标准规定的,软件肯定默认的,否则测试可能没有对比性;带宽不同也是为了测试速度和精度的要求。

    好的,谢谢!

网友B:
标准规定的
我按最简单的讲,就是一个-6db带宽
    相应频段的一个调制频率,从峰值到-6db位置,左右的带宽。
这个不能随便改,改动相差10几DB,所以软件会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规定的
    我按最简单的讲,就是一个-6db带宽
相应频段的一个调制频率,从峰值到-6db位置,左右的带宽 ...

6dB的由来好像是中频滤波中的一个参数;
按你的意思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
    9kHz~150kHz对应的200Hz; 150kHz~30MHz对应的9 kHz ;大于30MHz对应的120kHz;是中频滤波在6dB的一个带宽;
那么上述三段各自对应的中频滤波频率是定值?

    可否这样理解?如能三段各自对应的频率是多少?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6dB的由来好像是中频滤波中的一个参数;
    按你的意思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
9kHz~150kHz对应的200Hz; 15 ...

接收机内实际有很多带通滤波器,每个滤波器对应一定的频率,例如9-150KHz等等~~那个咔咔咔的切换声就是在切换滤波器。
    每个滤波器都规定了对应的中频带宽,这个对应的中频带宽是标准定义的,标准的定义是根据由进入的频率与环境噪声高6db的带宽反复论证的理想值。。。标准上有讲,没仔细体会,可以去看CISPR16-1系列。

网友:
    每个仪器都限定好了,CISPR16的标准中有讲这个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内实际有很多带通滤波器,每个滤波器对应一定的频率,例如9-150KHz等等~~那个咔咔咔的切换声就是 ...

好的,非常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