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源砖EMC实验。

楼主(2019-08-15):
电源板上的12V转5V的电源砖设计了新的,之前老的产品中做了各项EMC实验,请问新的在产品上还需要做那些实验。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先看看差异有多大!!

网友:
    新的产品需要从新再做EMC的各项试验。

网友:
    只要修改过,就需要重新进行试验。

网友A:
    原则上电子设备,只有变化,都需要进行EMC测试,有的东西,貌似看着变化不大,但实测还是有区别,比如同一容值电容耐压、温度特性等等,都可能影响EMC结果。

网友:
    这种情况,硬件工程师总是叫我们评估,这咋评估,还是老老实实做。

网友:
    PCB不一样,要重新做认证。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电子设备,只有变化,都需要进行EMC测试,有的东西,貌似看着变化不大,但实测还是有区别,比如同一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