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2.5的,有时原理图会一直跳,这个是官方的BUG吗,有解决方

楼主(2019-08-15):
    2.5的,与PCB交互时,PCB点网络或器件,有时原理图会一直跳页,点原理图也没有用,要等到它跳完,才能继续,这个是官方的BUG吗,有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A:
    不是BUG,是因为你开启了cross probe功能,就是在你点击PCB的具体目标(器件或网络)时,与之对应的原理图中会自动选择并高亮,方便你查找并审阅。所以,比如你在PCB中选择了GND网络,那么原理图中会把所有的GND网络都搜索到并高亮,非常耗CPU及内存资源。所以建议你不需要cross probe时,关闭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BUG,是因为你开启了cross probe功能,就是在你点击PCB的具体目标(器件或网络)时,与之对应的原理图 ...

谢谢0000

网友:
    对呢,选中就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