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该电路输出

楼主(2019-08-15):
看到一个电路,有点想不明白输出,正好multisim到期了,也仿真不了了。。。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Uo = Ui + 二极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o = Ui + 二极管压降

我的理解:二极管即使导通了由于虚断也没电流,由二极管的伏安方程:iD=Is(exp(uD/uT)-1),当二极管电流iD等于零的时候二极管两端电压uD也应该等于0吧(方程才能成立),所以输出U0应该是个震荡电压吧:当Ui加入,输出U0增大,增大到0.6V时,二极管导通,由于前述原因,反向输入端也是0.6V,反向端电压大于同向端电压,输出减小,输出U0小于0.6V时,于是二极管截止,反向端电压恢复到0V,然后输出U0增大,重复上述过程。。。。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请指出,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二极管即使导通了由于虚断也没电流,由二极管的伏安方程:iD=Is(exp(uD/uT)-1),当二极管 ...

我的理解:去掉二极管这里是个跟随器,加上二极管,输出应该会被抬高然而仿真结果显示我俩都不对,同求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二极管即使导通了由于虚断也没电流,由二极管的伏安方程:iD=Is(exp(uD/uT)-1),当二极管 ...
按你的思路去理解,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通常比较大(MΩ级别),这个二极管在这里是不能完全导通的(或者是完全无法导通),相当于运放反相输入端处于悬空状态
楼主发的这个电路,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去掉二极管这里是个跟随器,加上二极管,输出应该会被抬高然而仿真结果显示我俩都不对,同求解 ...

二极管的阳极比阴极电压低这么多。。。。不太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思路去理解,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通常比较大(MΩ级别),这个二极管在这里是不能完全导通的(或者是 ...

是我看到别人的电路图里有这一部分电路。。。这里感觉有点矛盾,二极管上肯定没有电流,那么二极管会是什么工作状态呢》导通还是截止?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看到别人的电路图里有这一部分电路。。。这里感觉有点矛盾,二极管上肯定没有电流,那么二极管会是什 ...

反向输入端,应该并联一个电阻接地

网友B:
电路不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全吧

就这个电路分析下呗

网友C:
小于等于0.9V(二极管导通电压按0.7V算的话)

网友D:
这个图论坛里有人问过的,电路工作在跟随器和比较器两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于等于0.9V(二极管导通电压按0.7V算的话)

为啥呢?麻烦详细解释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论坛里有人问过的,电路工作在跟随器和比较器两种状态。

麻烦详细分析下呗,谢谢!是不是就是我分析的那样呢?其实是个震荡器?还有,当电压跟随状态时,二极管上没有电流,是导通还是截止状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详细分析下呗,谢谢!是不是就是我分析的那样呢?其实是个震荡器?还有,当电压跟随状态时,二极管上 ...

分析思路:二极管导通,电压跟随器;二极管截止,比较器

网友C:
运放输入端是几乎不吸收电流的,FET输入偏置电流一般小于10的-9次方,所以在你的电路里面,只有输入管是NPN时输入电流最大,也就是二极管导通时,此时电压最高只能到0.9V。实际使用,NPN输入偏置电流最多就几十uA级别,普通二极管就0.6V。加上正端的0.2V,只能到0.8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去掉二极管这里是个跟随器,加上二极管,输出应该会被抬高然而仿真结果显示我俩都不对,同求解 ...

您好 请问一下您用的仿真软件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请问一下您用的仿真软件叫什么

PSPICE,ORCAD Capture CIS自带的仿真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思路:二极管导通,电压跟随器;二极管截止,比较器

麻烦能详细一点吗?当二极管导通时,二极管上没有电流,没有电流它又怎么会导通?有点矛盾吧?另外,这应该是震荡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Uo=0.2

这个肯定不对吧,二极管不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输入端是几乎不吸收电流的,FET输入偏置电流一般小于10的-9次方,所以在你的电路里面,只有输入管是NPN ...

问题是二极管导通时没有电流流过,没有电流就应该不导通,有点矛盾啊

楼主:
各位大侠,谁能明确低告诉我,当二极管两端电压达到0.6V时,应该导通,但是由于运放的影响,二极管肯定没有电流流过,由二极管两端伏安特性方程,二极管电流为0时,两端电压也为0,二极管截止,这不是矛盾吗?

网友:
用个NPN管输入的运放做个实验不就好了?比如NE5532

网友:
实际电路和理论有差距,做了实验啥都清楚了

网友:
大概是0.9V,Uo =0.2V(U-,虚短)+ 0.7V(二极管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