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配电箱中开关的配置方法

楼主(2019-08-15):
家庭配电箱中开关的配置方法

     【导读】家庭配电箱中的开关如何来进行配置呢?首先要确定家庭配电箱的数量,另外,还要确定功能,电流,极数。

确定数量

家庭配电箱的数量应该是1(主开关)+2(1~2个照明回路)+a(房间回路)+b(大功率回路)。

照明回路数量,由房间面积大小决定。面积越大,灯具数量就越多,相应的回路数量也就应该增加——建筑面积超过140㎡,使用两个照明回路,否则就用一个。

a房间插座回路数量,由房间数量决定,理论值是每个房间一个回路。但是特别小的房间可以不算,比如阳台、小餐厅等——厨房、卫生间无论多小,都必须算做一个房间。

b大功率插座回路数量,由大功率电器数量决定。每一个空调柜机、电热水器或其它额定功率超过2500W的电器,独立使用一个回路。每两个空调挂机,共同使用一个回路。

确定功能

家庭中使用的断路器,只有三种功能:1.普通断路器(过载保护、短路保护);2.漏电断路器(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3.过欠压脱扣器(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过欠压保护)。

主开关建议使用过欠压脱扣器(可以不加);照明回路使用普通断路器;插座回路,无论是普通房间插座,还是大功率插座,一律使用漏电断路器。

确定电流

主开关电流为32A~63A,且主开关必须大于任意一个支路断路器的电流——常见32A和40A。

照明回路的电流应为16A~20A——常见16A。

普通房间插座回路断路器电流为16A~20A——常见20A。

大功率插座回路断路器电流为20A~32A——常见25A。

确定极数

根据电流,我们可以进一步知道断路器的极数: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大于25A时,选择2P断路器;否则就选择1P断路器或1P+N断路器。

照明回路比较特殊,1P空开(无任何附件)上是无法接零线的。所以如果照明回路使用1P,需要配合零排使用——或者直接使用1P+N空开。

网友:
看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