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中接触式读写器产品的常见问题集锦

楼主(2019-08-16):
安防中接触式读写器产品的常见问题集锦

摘要:本文简单总结了安防中接触式读写器产品的常见问题。

关键词:读写器 安防 接触式读写器

各种读卡器的常见问题

1 卡片芯片朝上朝下问题

卡片在读卡器中芯片朝上或朝下的问题,是根据读卡器的型号的不同而有区别的:RD600、RD600U、RD600P、RD600W-T、RD600S-T、RD600S-U-T读卡器中的卡片芯片朝上; RD600W-B、RD600S-B、RD600S-U-B读卡器中的卡片芯片朝下;

2 自动测卡问题

RD600演示程序中的自动测卡功能仅供参考,不是判断卡型的唯一标准,因为在测卡时读的是特征字节,而卡的特征字节有可能因卡的生产商不同而有所不同,当测卡不准时,请手动选卡型号。

3 验证密码问题

接触式读卡器在验证密码时,如果在前一次核对密码正确后而没下电的情况下,无论输入任何密码它都认为是正确的,只有下电后才能判断密码的正确与否。

D900ID的参数问题

RD900ID-S读卡时需要打开超级终端,通讯速率为:1200BPS;RD900ID-P则只需打开一个文档即可。还有种情况就是读卡器RD900ID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的,采用的波特率和输出数据方式都有所差异,欲知详细情况请与我们的技术员联系。

5 USB读卡器

在使用USB读卡器时,不能先接读卡器,而是应该先安装USB驱动,然后再接上USB读卡器,这时系统会自动找到设备的。

6 RD800M

在RD800M演示程序中,使用自动测试功能后,如果再继续其它操作得先对卡下电(即把卡片从感应区移开);如果要对射频卡读卡器改变波特率继续工作,应该对读卡器先断电,然后波特率才能够修改成功,因为读卡器只有在刚通电的情况下,才处于自动侦测波特率的状态。

7 IC_InitType

此函数不是测卡函数,它没有测卡功能,它的作用是告诉读卡器将要操作的卡型号而已。

8 初始化串口错误

串口资源已经被占用,(包括初始化串口后非正常退出而未关闭串口,然后再去初始化串口); 计算机与读写器通讯的波特率与读写器默认波特率不一致;计算机与读写器通讯的串口与读写器默认串口不一致;设备连接不正确,接触不正常。

ES算法加减密

在VB中,部分数据在使用DES算法加密减密后与原文有所不同,解决办法为:可将密文定义为全局变量,直接传递给解密函数解密;或者将加密后的密文以BYTE表示,用传地址方式传递。

10 擦除

102、1604卡只有在数据成功擦除后,才能够正确地写入新的数据;对102卡写数据时起始地址必须为偶数,数据长度也必须为偶数。

11 DT4C28、4406卡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1>该卡是先擦除后写,也就是如果要写入的地方不是FF的时候必须要先擦除该字节,然后才能写入数据.

<2>该卡是借位擦除,比如说想把字节12处的数据擦除为FF,就必须st=IC_Erase_4406

(p_NowCom,13),也就是擦除高一位的字节;不能写入为FF的数据,如果已经是FF,就不用写。(千万要注意!!!!!!!)如果想写为FF,必须用earse.比如:在16开始要写入"11ff2233",就不能直接写入IC_Write_Hex(icdev,16,4, "11ff2233"); 应该是:先执行IC_Erase_4406(p_NowCom, 18); IC_Write_ Hex(icdev, 16,1,
"11");最后IC_Write_Hex(icdev,18,2, "2233");

<3>该卡核对完密码后,9是错误记数,10,11,12是密码,这些字节因为一般不是FF,所以就要接着擦除密码区的数据。st=IC_Erase_4406(p_NowCom,13);st=IC_Erase_4406(p_NowCom,12);st=IC_Erase_4406(p_NowCom,11);st=IC_Erase_4406(p_NowCom,10); 这四个函数一定要按顺序执行!

<4> 最后一定要注意的是,个人化操作,也就是写第8个字节为"7F"(有可能不同),一定要放在最后所有的数据已经写完后写。

网友:
看看安防中接触式读写器产品的常见问题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