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出现如下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9-08-15):
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Violation] My yuan li PCB1.PcbDoc Advanced PCB Between Pad R3-2(12.065mm,71.12mm) Multi-Layer and Arc (12.065mm,71.12mm) Top Layer 14:33:14 2019/8/15 请问问题出在那里,我要怎样修改?

网友A:
短路了。R3电阻的焊盘和你画的圆弧重合了,短路了。放大点开看看你的R3的焊盘,两层之间有没有接触。

网友B:
R3电阻的2号焊盘和顶层的圆弧短路了,把R3移走或者把圆弧移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R3电阻的焊盘和你画的圆弧重合了,短路了。放大点开看看你的R3的焊盘,两层之间有没有接触。

检查了一下是短路了,哎,有点粗心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电阻的2号焊盘和顶层的圆弧短路了,把R3移走或者把圆弧移走呗

厉害了,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