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交叉线如何设置会自动连接

楼主(2019-08-15):
这次发的板子出问题了,一检查是原理中一个十字交叉线没有连接,然后重新画的时候还是不连接,但是第一次画的时候四根线和三个线一样,只要交叉就会自动连接,现在却要手动连接,请问这个怎么设置一下的好

网友A:
节点问题在画原理图的时候经常出错,可以在设计的时候,放置节点,或者连线的时候放在一起连。画完后还是要仔细检查~!!!

网友B:
画交叉线的时候,一条先画好,另一条分两段画:即先画一段与第一条相交,再画另一段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交叉线的时候,一条先画好,另一条分两段画:即先画一段与第一条相交,再画另一段相交。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点问题在画原理图的时候经常出错,可以在设计的时候,放置节点,或者连线的时候放在一起连。画完后还是要 ...

是的,之前出过一次,老大没说什么,这次又犯毛病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出过一次,老大没说什么,这次又犯毛病了,哎

。。。。。。。没事,总比硬件电路本身毛病找不出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