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绘制PCB布局时,一排电阻怎么让他们均匀的排布?

楼主(2019-08-15):
altium 绘制PCB布局时,一排电阻怎么让他们均匀的排布???放的我自己看的都难受

网友:
首先选中原理图里面的某一模块。  切换至对应的PCB图,点击“工具”->“器件布局”->“在矩形区域排列”。  则器件会排列到对应的矩形区域。

网友:
把器件格点设大一点,如20mil或者0.5mm,这样子很容易放置器件的时候就很容易对齐了

网友:
    选中所有器件,ctrl shift +(L 左对齐,R 右对齐,T 上对齐 B 底对齐 )看看排列菜单,就会明白更多,同理,按shift先选择标号,再操作。。等等

网友:
    把格点设置大点

网友:
    在布线旁边的那个工具栏里面有可以等距排放,向左  右  上 下 等等 对齐,你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