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的是不是只能删除铺铜修改然后重新铺铜啊???

楼主(2019-08-15):
由于电路图有所调整,所以之前画好的PCB板部分线路要重新走线,可是铺了铜的地方走不通,请问这种的是不是只能删除铺铜修改然后重新铺铜啊???

网友A:
布线都是在检测完之后,确认无误后开始的,所以每重新跑一次原理图,都要重新布线,所以把普通部分也要去掉,再小改下。

网友B:
    或者是把铜移出去把线改好后,再把铜箔移回来更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把铜移出去把线改好后,再把铜箔移回来更新下

这样移一下它就变成一个闭合的线了,铜皮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都是在检测完之后,确认无误后开始的,所以每重新跑一次原理图,都要重新布线,所以把普通部分也要去掉 ...

把铺的铜去掉是删掉吗???

网友:
    好像铺的铜可以设置一下隐藏

网友:
    最新版的AD可以修改后自动修改铺铜,不需要删掉铺铜

网友:
    右键,选择铺铜管理,可以隐藏掉选择的或全部铺铜,改好线后刷新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