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lacement 时如何复用电路

楼主(2019-08-15):
mentor placement 时如何像allegro可以复用电路

网友A:
    这个需要打开placementoutline,在全局模式下进行框选后复制,其他电路可以粘贴操作,或者用剪贴板管理。

楼主:
    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也需要学习下

网友:
    拷贝是模块电路吗?

网友:
    同问,昨天想将一个文件里原理图某页的部分电路复制到另一文件原理图里,没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打开placementoutline,在全局模式下进行框选后复制,其他电路可以粘贴操作,或者用剪贴板管理。

大神,有时间给普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