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O3烧录用的SPI口,是不是就是EFB hardened的那个SPI?

楼主(2019-08-15):
FPGA XO3烧录用的SPI口,是不是就是EFB hardened的那个SPI?

就是说,这里面只有一个harden的SPI?

网友:
EFB的I2C有两个,SPI只有一个,这个图上可以看到I2C有primary和secondary,但是SPI却只有一个,可以选为连接配置FLASH,也可以选为用户SPI接口,主从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