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连接DDR2

楼主(2019-08-15):
一、引脚分配原则

1   DQS    DM有固定的引脚   不可变   DQn有8个引脚   该引脚之间可以互相调换位置  但是FPGA其余IO不能当作DQ使用

如图:

只有标有DQnR的引脚才可以被设定为DQ信号

2  其余信号地址线EAn 和控制线 CAS  RAS  CKE...随便在该bank找到IO即可

3  vref引脚要连接DDR的vref  即参考电压   是DDR2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得到

二、等长约束

    1 在一个8位内   DQS   DM   DQn信号等长  且在同一层走线

    2 其余控制信号线以及地址线等长

网友:
FPGA如何连接DD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