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2.6内核配置说明(Device Drivers设备驱动程序)(2)

楼主(2019-08-17):
Maximum number of TCQ commands per device

每个SCSI设备的标记指令队列的最大长度(上限253).上限越高性能越好,但是对于SCSI设备较多的系统来说可能造成内存分配失败.此值还可以通过tag_info内核引导参数指定

Initial bus reset delay in milli-seconds

初始总线reset之后的延时微秒数(默认5000)

Enable Read Streaming for All Targets

对所有的标记队列启用Read Streaming(可以增强效能,但是在一些Adaptec早期的U320产品上有缺陷),此特性还可以通过rd_strm内核引导参数指定

Compile in Debugging Code

仅用于调试

Debug code enable mask (16383 for all debugging)

出错代码的掩码,0表示禁止所有,16383表示打开所有

Decode registers during diagnostics

将出错代码的解释内容编译进去,这样就不需要查看aic7xxx.reg中的出错代码表以确定出错代码的含意了

PCMCIA SCSI adapter support

通过PCMCIA卡与计算机连接的SCSI设备

Serial ATA and Parallel ATA drivers

SATA与PATA设备

ATA device support

SATA或PATA接口的硬盘或光驱等设备

AHCI SATA support

SATA高级主机控制器接口.要使用NCQ功能就必须选中它,另外BIOS中的SATA工作模式亦要选AHCI模式

Generic ATA support

基于新的ATA层的通用ATA控制器驱动,仅在你的芯片组在列表中找不到时才需要

{此处省略的部分按照自己主板上实际使用的芯片组进行选择}

Old CD-ROM drivers (not SCSI, not IDE)

老旧的CD-ROM驱动,这种CD-ROM既不使用SCSI接口,也不使用IDE接口

Multi-device support (RAID and LVM)

多设备支持(RAID和LVM).RAID和LVM的功能是使多个物理设备组建成一个单独的逻辑磁盘

RAID support

软件RAID(需要使用外部工具),若你有硬件RAID控制器,可以不选

Linear (append) mode

追加模式(简单的将一个分区追加在另一个分区之后)

RAID-0 (striping) mode

RAID-0(等量分割)模式

RAID-1 (mirroring) mode

RAID-1(镜像)模式

RAID-10 (mirrored striping) mode

RAID 0+1模式

RAID-4/RAID-5/RAID-6 mode

这些模式比较复杂,一般不用

Support adding drives to a raid-5 array

RAID-5阵列可以通过添加额外的驱动器进行扩展(restriping),这个选项允许在线进行这样的操作,同时要求mdadm的版本大于2.4.1

Multipath I/O support

多路IO支持是指在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之间使用冗余的物理路径组件创建"逻辑路径",如果这些组件发生故障并造成路径失败,多路径逻辑将为I/O使用备用路径以使应用程序仍然可以访问其数据

Faulty test module for MD

用于MD(Multi-device)的缺陷测试模块

Device mapper support

Device-mapper是一个底层的卷管理器,不用LVM就别选了

Fusion MPT device support

Fusion MPT设备支持

IEEE 1394 (FireWire) support

IEEE 1394(火线)

I2O device support

I2O(智能IO)设备使用专门的I/O处理器负责中断处理/缓冲存取/数据传输等烦琐任务以减少CPU占用,一般的主板上没这种东西

Network device support

网络设备

Network device support

网络设备支持,当然要选啦

Intermediate Functional Block support

这是一个中间层驱动,可以用来灵活的配置资源共享,看不懂的可以不选

Dummy net driver support

哑接口网络,使用SLIP或PPP传输协议(如ADSL用户)的需要它

Bonding driver support

将多个以太网通道绑定为一个,也就是两块网卡具有相同的IP地址并且聚合成一个逻辑链路工作,可以用来实现负载均衡或硬件冗余

EQL (serial line load balancing) support

串行线路的负载均衡.如果有两个MODEM和两条电话线而且用SLIP或PPP协议,该选项可以让您同时使用这两个MODEM以达到双倍速度(在网络的另一端也要有同样的设备)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support

TUN/TAP可以为用户空间提供包的接收和发送服务,比如可以用来虚拟一张网卡或点对点通道

General Instruments SuRFboard 1000

SURFboard 1000插卡式Cable Medem(ISA接口),这玩意大概早就绝种了

ARCnet devices

一般人没有ARCnet类型的网卡

PHY device support

数据链路层芯片简称为MAC控制器,物理层芯片简称之为PHY,通常的网卡把MAC和PHY的功能做到了一颗芯片中,但也有一些仅含PHY的"软网卡"

Ethernet (10 or 100Mbit)

目前最广泛的10/100M网卡

Ethernet (1000 Mbit)

目前已成装机主流的1000M网卡

Ethernet (10000 Mbit)

万兆网卡无福消受啦

Token Ring devices

令牌环网设备

Wireless LAN (non-hamradio)

无线LAN

PCMCIA network device support

PCMCIA或CardBus网卡

Wan interfaces

WAN接口

ATM drivers

异步传输模式

FDDI driver support

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

HIPPI driver support

HIPPI(高性能并行接口)是一个在短距离内高速传送大量数据的点对点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