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2.6内核配置说明(Device Drivers设备驱动程序)(3)

楼主(2019-08-18):
PLIP (parallel port) support

将并口映射成网络设备,这样两台机器即使没有网卡也可以使用并口通过并行线传输IP数据包

PPP (point-to-point protocol) support

点对点协议,PPP已经基本取代SLIP了,用ADSL的可要仔细选择了

PPP multilink support

多重链路协议(RFC1990)允许你将多个线路(物理的或逻辑的)组合为一个PPP连接一充分利用带宽,这不但需要pppd的支持,还需要ISP的支持

PPP filtering

允许对通过PPP接口的包进行过滤

PPP support for async serial ports

通过标准异步串口(COM1,COM2)使用PPP,比如使用老式的外置modem(非同步modem或ISDN modem)上网

PPP support for sync tty ports

通过同步tty设备(比如SyncLink适配器)使用PPP,常用于高速租用线路(比如T1/E1)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为PPP提供Deflate(等价于gzip压缩算法)压缩算法支持,需要通信双方的支持才有效

PPP BSD-Compress compression

为PPP提供BSD(等价于LZW压缩算法,没有gzip高效)压缩算法支持,需要通信双方的支持才有效

PPP MPPE compression (encryption)

为PPP提供MPPE加密协议支持,它被用于微软的P2P隧道协议中

PPP over Ethernet

这就是ADSL用户最常见的PPPoE啦,也就是在以太网上跑的PPP协议

PPP over ATM

在ATM上跑的PPP

SLIP (serial line) support

一个在串行线上(例如电话线)传输IP数据报的TCP/IP协议.小猫一族的通讯协议,与宽带用户无关

CSLIP compressed headers

CSLIP协议比SLIP快,它将TCP/IP头(而非数据)进行压缩传送,需要通信双方的支持才有效

Keepalive and linefill

让SLIP驱动支持RELCOM linefill和keepalive监视,这在信号质量比较差的模拟线路上是个好主意

Six bit SLIP encapsulation

这种线路非常罕见,不要选它

Fibre Channel driver support

光纤通道

Traffic Shaper

流量整形,已废弃

Network console logging support

通过网络记录内核信息

Netpoll support for trapping incoming packets

不知道Netpoll是什么的可以不选

Netpoll traffic trapping

不知道Netpoll是什么的可以不选

ISDN subsystem

综合业务数字网(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

Telephony Support

VoIP支持

Input device support

输入设备

Generic input layer (needed for keyboard,mouse...)

通用输入层,要使用键盘鼠标的就必选

Support for memoryless force-feedback devices

游戏玩家使用的力反馈设备

Mouse interface

鼠标接口

Provide legacy /dev/psaux device

仍然支持作为传统的/dev/psaux设备

Horizontal screen resolution

数字化转换器或图形输入板的水平分辩率

Vertical screen resolution

数字化转换器或图形输入板的垂直分辨率

Joystick interface

游戏杆

Touchscreen interface

触摸屏

Event interface

能够利用/dev/input/eventX来存取输入设备的事件

Event debugging

该选项仅供调试

Keyboards

键盘驱动,一般选个AT键盘即可

Mouse

鼠标驱动,一般选个PS/2鼠标即可

Joysticks

游戏杆驱动

Touchscreens

触摸屏驱动

Miscellaneous devices

其他杂项驱动,一般选个PC喇叭即可

Hardware I/O ports

硬件I/O端口

Serial I/O support

使用PS/2键盘或鼠标的就必选

i8042 PC Keyboard controller

PS/2接口的键盘和鼠标

Serial port line discipline

串口键盘或鼠标

ct82c710 Aux port controller

一种德州仪器TravelMate笔记本上使用QuickPort接口的鼠标

Parallel port keyboard adapter

并口键盘或鼠标

PCI PS/2 keyboard and PS/2 mouse controller

接在移动式扩展坞(Docking station)上的键盘或鼠标

PS/2 driver library

为PS/2接口上的设备提供驱动(比如PS/2鼠标或标准AT键盘)

Raw access to serio ports

不是hacker就别选了

Gameport support

就是早年"小霸王"游戏机上的那种手柄

Character devices

字符设备

Virtual terminal

虚拟终端.除非是嵌入式系统,否则必选

Support for console on virtual terminal

内核将一个虚拟终端用作系统控制台(将诸如模块错误/内核错误/启动信息之类的警告信息发送到这里,通常是第一个虚拟终端).除非是嵌入式系统,否则必选

Support for binding and unbinding console drivers

虚拟终端是通过控制台驱动程序与物理终端相结合的,但在某些系统上可以使用多个控制台驱动程序(如framebuffer控制台驱动程序),该选项使得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

Non-standard serial port support

非标准串口支持.这样的设备早就绝种了

Serial drivers

串口驱动.如果你有老式的串口鼠标或小猫之类的就选吧

Unix98 PTY support

伪终端(PTY)可以模拟一个终端,它由slave(等价于一个物理终端)和master(被一个诸如xterms之类的进程用来读写slave设备)两部分组成的软设备.使用telnet或ssh远程登录者必选

网友:
看看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