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Cadence画PCB版,关于坐标的位置请善良的大神指教

楼主(2019-08-15):
书上说x轴方向增量为200mm,在命令输入窗口输入“x 1000,o”,y方向增量128,输入“x 1000,1280”。请问1000和1280是怎么得来的?谢谢

网友A:
x轴方向增量为200mm,在命令输入窗口输入“ix 200”,y方向增量128,输入““iy 128”。
前面ix 表示在x 轴上增加  后面的数据表示增加多少  iy 一样的道理

网友B:
增量使用ix或iy,具体坐标点使用x或y

网友:
    ix,iy……这样子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量使用ix或iy,具体坐标点使用x或y

书上原话是这样子的:x轴方向增量200mm,输入字符“ix 1000”或“x 100,0”,请问为什么输入是1000而不是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方向增量为200mm,在命令输入窗口输入“ix 200”,y方向增量128,输入““iy 128”。
    前面ix 表示在x 轴 ...

你的意思是我的指导书上说的是错的吗?另外坐标为“x 1000,0”代表距离坐标原点的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上原话是这样子的:x轴方向增量200mm,输入字符“ix 1000”或“x 100,0”,请问为什么输入是1000而不是2 ...

比如,你器件要往x轴方向平移200,就是输入ix 200 ,然后回车。你说的ix 1000 那就是往x轴方向移动1000了,自己手动验证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是最基本的操作。书也有错的地方,一本书那么厚,内容那么多,有时候作者写错了也很正常,谁能保证一整本书没有一个写错的地方哈,软件都会有bug呢!

网友:
    临时灌水  请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器件要往x轴方向平移200,就是输入ix 200 ,然后回车。你说的ix 1000 那就是往x轴方向移动1000了 ...

    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的指导书上说的是错的吗?另外坐标为“x 1000,0”代表距离坐标原点的距离是多少呢?

另外坐标为“x 1000,0”  这个表示此点的坐标是(1000,0)
你还是实际输入坐标 练习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是简单的操作
不要那么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坐标为“x 1000,0”  这个表示此点的坐标是(1000,0)
你还是实际输入坐标 练习一下 就可以了
...

谢谢,因为是跟着指导书在学习,还不太敢质疑书本。现在理解了,谢谢

网友:
    指导书写错了

网友:
    ix 和iy ,条件:假如你用画线工具输入在原点.  输入ix/iy 88 它的长度就会增加88.   而输入 x 88 88 你的就会直接从任何地方跳到 比如这里的就是,坐标x为88 88的地方

网友C:
    坐标(x,y)和极坐标(ix,iy)。输入x number number,就代表你要把元素移动到这个坐标上面,输入ix number/iy number,代表以元素目前的坐标为原点沿x/y轴方向移动number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标(x,y)和极坐标(ix,iy)。输入x number number,就代表你要把元素移动到这个坐标上面,输入ix number/i ...

    谢谢,现在理解了

网友:
ix iy分别表示X轴 Y轴方向的增量

网友D:
是相对于原点,1000,1280指相对于原点偏移多少个(单位位置),这个单位是多少呢,要看你这个图设置的是什么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相对于原点,1000,1280指相对于原点偏移多少个(单位位置),这个单位是多少呢,要看你这个图设置的是什么 ...

好的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