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4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9-08-15):
    2844开关电源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纹波较大,附件有16V(其他电源的二极管拆除,只保留16V)纹波波形,问下这个要从哪方面排查。

    图纸

    图纸

    16V纹波

    16V纹波

    2844-6脚波形

    2844-6脚波形

网友:
    环路好像不稳

网友:
    看波形,像是周期性噪声,可以先尝试更换电容容值,用个4.7uF的。

网友:
    测量电源纹波这类小信号要注意仪器设备的选择和使用方法,比如避免示波器探头环路导入的干扰噪声。
    在网上搜索“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时的注意事项”这类帖子就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