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电流过高?主要是这些原因!

楼主(2019-08-16):
电动机电流过高?主要是这些原因!

【导读】电动机电流高时,常常会表现在电动机发热严重,以下几点基本概括了电动机电流过高的原因。我们先看几张图片,了解下电机的结构,有助于你了解发热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看看,什么原因会导致过流:

电源问题

电源方面使电动机发生过热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电压过高

当电源电压过高时,电动机反电动势、磁通及磁通密度均随之增大。由于铁损耗的大小与磁通密度平方成正比,因此铁损耗增加,导致铁心过热。而磁通增加,又致使励磁电流分量急剧增加,造成定子绕组铜损增大,使绕组过热。因此,电源电压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时,会使电动机过热。

2、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时,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保持不变,磁通将降低,转子电流相应增大,定子电流中负载电源分量随之增加,造成绕线的铜损耗增大,致使定、转子绕组过热。

3、电源电压不对称

当电源线一相断路、保险丝一相熔断,或闸刀起动设备角头烧伤致使一相不通,都将造成三相电动机走单相,致使运行的二相绕组通过大电流而过热,及至烧毁。因此,三相电机一般不适合用熔断器进行保护。

4、三相电源不平衡

当三相电源不平衡时,会使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绕组过热。

由上述可见,当电动机过热时,应首先考虑电源方面的原因(软启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亦可看作是电源)。确认电源方面无问题后,再去考虑其他方面因素。

负载问题

负载方面使电动机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动机过载运行

当设备不配套,电动机的负载功率大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时,则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即小马拉大车),会导致电动机过热。维修过热电动机时,应先搞清负载功率与电动机功率是否相符,以防盲无目的的拆卸。

2、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

设备虽然配套,但所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运行时负载时大时小,电动机过载而发热。

3、拖动的机械有故障

当被拖动的机械有故障,转动不灵活或被卡住,都将使电动机过载,造成电动机绕组过热。故检修电动机过热时,负载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视。

电机本身问题

1、电动机绕组断路

当电动机绕组中有一相绕组断路,或并联支路中有一条支路断路时,都将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使电动机过热。

2、电动机绕组短路

当电动机绕组出现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得多,使绕组铜损耗增加,导致绕组过热,甚至烧毁。

3、电动机星角接法错误

当三角形接法电动机错接成星形时,电动机仍带满负载运行,定子绕组流过的电流要超过额定电流,乃至导致电动机自行停车。若停转时间稍长又未切断电源,绕组不仅严重过热,还将烧毁。当星形连接的电动机错接成三角形,或若干个线圈组串成一条支路的电动机错接成二支路并联,都将使绕组与铁心过热,严重时将烧毁绕组。

4、电动机线圈接法错误

当一个线圈、线圈组或一相绕组接反时,都会导致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而使绕组过热。

5、电动机的机械故障

当电动机轴弯曲、装配不好、轴承有毛病等,均会使电动机电流增大,铜损耗及机械摩擦损耗增加,使电动机过热。

通风散热问题

● 环境温度过高,使进风温度高。

● 进风口有杂物挡住,使进风不畅,造成进风量小。

● 电动机内部灰尘过多,影响散热。

● 风扇损坏或装反,造成无风或风量小。

● 未装风罩或电动机端盖内未装挡风板,造成电动机无一定的风路。

返修电机问题

返修的电动机启动电流达到66%以上,同时电动机作业频繁,也会造成电流高,产生电动机过热。

串联电阻问题

绕线式电动机与串接电阻器等不匹配,同时电动机作业频繁,也会造成电流高,产生电动机过热。

电机振动问题

电动机振动过大也可能造成电动机电流高,原因及处理方法:

● 转子不平衡——校平平衡

● 带轮不平衡或轴伸弯曲——检查并校正

● 电动机与负载轴线不对齐——检查调整机组的轴线

● 电动机安装不妥——检查安装情况及底脚螺丝

● 负载突然过重——减轻负载

网友:
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