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字地与模拟地要用零欧电阻隔开?

楼主(2019-08-16):
为什么数字地与模拟地要用零欧电阻隔开?

Q:下面这个是STC的手册上面给的图,为什么要把数字地跟模拟地用0R电阻隔开?我一直都是直接把这俩地连在一起,然后直接用数字地敷铜的,不可以的吗?是不是应该用系统地敷铜的?

A:因为数字地(电流)干扰大,数字电路自身抗干扰能力强,而模拟电路抗干扰弱,如果数字地与模拟地在空间上相互混杂很容易造成数字地干扰模拟地。把数字地跟模拟地用0R电阻隔开,就是为了方便PCB布板空间独立、两个地电流互不影响,大大减少干扰。当然,如果布板时注意将这两个地单独放在各自独立空间,不用0欧电阻、用一个地也未尝不可,有的情况下一个地铺铜,阻抗更低、甚至更好。

A: 不能生搬硬套。外行大多数这么干只会更糟

Q: 那如果两个地通过电阻连在一起,是不是就用系统地敷铜?当然,我也觉得各自敷铜更好些?

A: 要深刻理解回路问题啊,画板的时候电流从哪到哪,多大电流,什么频率,稳定的还是跳变的,边沿陡峭的还是缓慢的,这样心里有数,就不会纠结地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了。

A: 不一定是0R电阻,用磁珠可能效果更好,如果你做模拟信号对干扰很敏感,你会体会到这个。

A: 归根结底:单点接地,以降低各部分电路之间的相互干扰。

零欧电阻使得布线时更容易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