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C-DC的电磁兼容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谢谢分享!

楼主(2019-08-15):
关于 DC-DC的电磁兼容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谢谢分享!

网友A:
    车载大功率的DCDC的EMC是比较难的,我们曾经处理过几款大功率的产品的EMC设计案例。

网友:
    输入输出滤波。

网友:
    输入输出滤波,IC要多选几个。

楼主:
    轻载和重载,对EMI有哪些影响,是通过什么影响的,在DC-DC中,哪些是辐射比较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轻载和重载,对EMI有哪些影响,是通过什么影响的,在DC-DC中,哪些是辐射比较强的。

轻载或重载,功率可能不一样,可能影响传导和辐射;
    辐射当然是开关电源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载或重载,功率可能不一样,可能影响传导和辐射;
    辐射当然是开关电源强。

    谢谢大神!

网友:
    我们的车载DCDC现在也是EMC高频没过,头疼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载大功率的DCDC的EMC是比较难的,我们曾经处理过几款大功率的产品的EMC设计案例。

    你们是方案公司?能不能聊聊?

网友:
    DC/DC的电磁兼容主要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干扰,依据开关频率选择合适的的输入/输出滤波器。滤波器注意安装位置和滤波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