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7.2与 PCB editor 无法交互

楼主(2019-08-15):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我目前电脑安装了17.2版本的cadence,发现原理图orcad capture 17.2无法与PCB editor 进行交互(如原理图选中某器件,对应pcb上的symbol并没有高亮),已将pcb文件和原理图工程放在了同一个文件夹,原理图中的preferences-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项已勾选,补丁打的是Hotfix_SPB17.20.048_wint_1of1,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相似的情况,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文件名和路径不要有非法字符
Allegro中设计模式选择PlaceMent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   我的是16.6的   坐等解决办法

网友B:
    放到网表文件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名和路径不要有非法字符
    Allegro中设计模式选择PlaceMent

    文件名和路径没有带非法字符,设计模式也是选择了plac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网表文件夹里

    已经是放到网表文件夹里面了

网友C:
    17.2 hotfix 058可以解决,
好像从038开始的问题,需要修改env 文件,添加新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2 hotfix 058可以解决,
好像从038开始的问题,需要修改env 文件,添加新的参数。

    请问哪里有058的补丁呢

楼主:
    根据群友sozhang9527的建议,经实测使用058的补丁能够解决orcad和pcb editor交互问题!058的补丁下载地址论坛有,如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27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