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上的射频头和不盖油的射频线的表面处理工艺用化学沉金还是用电镀镍金好?

楼主(2019-08-16):
请问板上的射频头和不盖油的射频线的表面处理工艺用化学沉金还是用电镀镍金好?一般金手指用电镀镍金,射频头用化学沉金的话耐安装吗?

网友:
化金可以的

网友:
金手指用镀金,其他的可以用OSP或者化金,OSP保存时间短,化金保存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