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的datesheet中有一个seal ring width,请问这个是什么宽度呢?

楼主(2019-08-16):
die的datesheet中有一个seal ring width,请问这个是什么宽度呢?

网友A:
    seal ring width密封圈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al ring width密封圈宽度

您好,请问你知道这个宽度是die的什么吗

补充内容 (2019-9-4 17:25):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你知道这个宽度是die的什么吗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
    scribe line width和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建封装时这两个宽度都要加进去吗?

网友(点评):
die 好比是室内面积,seal ring width相当于墙的宽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你知道这个宽度是die的什么吗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
    scribe line width和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建封装时这两个宽度都要加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