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2.5 在 3D View 显示白屏,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2019-08-16):
xpedition 2.5 在 3D View 显示白屏,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NVIDIA:
1. Open Windows' Control Panel (View by: Small icons) > NVIDIA Control Panel > 3D Settings > Manage 3D Settings.
2. Change the Global Presets setting to 3D App - Default Global Settings.
3. Change the Preferred Graphics Processor setting to High-performance NVIDIA processor and click Apply.
4. Reboot your computer.

Intel Graphics:
1. Launch the Intel HD Graphics Control Panel from the Start Menu.
2. Select the 3D Icon.
3. In Global Settings > Enable Application Optimal Mode.
4. Reboot your computer.

楼主:
更新显卡驱动后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DIA:
1. Open Windows' Control Panel (View by: Small icons) > NVIDIA Control Panel > 3D Settings  ...

谢谢老吴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