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在消防弱电线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08-16):
    继电器在消防弱电线路中起什么作用?

     【导读】 中间继电器是用于继电保护与自动控制系统中,以增加触点的数量及容量,用于在控制电路中传递中间信号。它在消防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中间继电器是用于继电保护与自动控制系统中,以增加触点的数量及容量,用于在控制电路中传递中间信号。它在消防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一、中间继电器的作用:一般的电路常分成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电路,接触器主要用于主电路;通过继电器可实现用一路控制信号控制另一路或几路信号的功能,完成启动、停止、联动等控制,主要控制对象是接触器;接触器的触头比较大,承载能力强,通过它来实现弱电到强电的控制,控制对象是电器。

    二、中间继电器组成部分:中间继电器就是一个继电器,是由:固定铁芯、动铁芯、弹簧、动触点、静触点、线圈、接线端子和外壳组成。

    三、中间继电器工作原理:线圈通电,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动作吸合,带动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分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动触点复位,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一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速度、压力等)达到预定数值时,使它动作,以改变控制电路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既定的控制或保护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中间继电器主要起了传递信号的作用。

    继电器接线图在消防弱电的施工工程控制线路中,常常会有中间继电器存在,对于不同的控制线路,中间继电器的作用有所不同,其在线路中的作用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控制高电压、高电流设备输入输出模块(控制模块)的有源输出,电压等级一般是直流24V。但被控设备的电压有时是高电压,如交流220V时,输入输出模块直接就无法直接使用控制了,动作后就相当于高电压窜入,会烧坏消防设备。而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具有一定的带负荷能力。

    2、增加接点数量这是中间继电器*常见的用法,例如,在电路控制系统中一个接触器的接点需要控制多个接触器或其他元件时而是在线路中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3、增加接点容量中间继电器的接点容量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具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同时其驱动所需要的电流又很小,因此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来扩大接点容量。比如一般不能直接用感应开关、三极管的输出去控制负载比较大的电器元件。而是在控制线路中使用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其他负载,达到扩大控制容量的目的。

    4、转换接点类型在工业控制线路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控制要求需要使用接触器的常闭接点才能达到控制目的,但是接触器本身所带的常闭接点已经用完,无法完成控制任务。这时可以将一个中间继电器与原来的接触器线圈并联,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去控制相应的元件,转换一下接点类型,达到所需要的控制目的。

    5、用作开关在一些控制线路中,一些电器元件的通断常常使用中间继电器,用其接点的开闭来控制,例如如彩电或显示器中常见的自动消磁电路,三极管控制中间继电器的通断,从而达到控制消磁线圈通断的作用。

    6、消除电路中的干扰在消防控制线路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抑制措施,但干扰现象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