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文件能转Allegro吗

楼主(2019-08-16):
    protel99se文件能转allegro

网友:
    应该可以吧,protel99se用AD打开,然后保存为AD得,再将AD导入Allegro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转,但是转换后的只能打开看看,走线过孔都有丢失,16.5以下的版本需要借助PADS软件打开。16.6版本直接可以导入AD的板子,但是需切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但是转换后的只能打开看看,走线过孔都有丢失,16.5以下的版本需要借助PADS软件打开。16.6版本直接 ...

    具体需要切换什么模式,能指导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