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9-08-16):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图1
能说下工作原理吗?
q6怎么导通的?
完整的图如图2
 图1

图2

网友:
power_ctl高电平时NPN_Q5导通,C极变低即PNP_Q6基极低就导通了

网友:
实际上,这个是可以通过power_ctl的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值的,当然最高不会超过稳压管的钳位电压

网友:
D8的作用是保护三极管的吧。

网友:
    power_ctl控制的

网友:
    简而言之,power ctrl为高电平,Q5和Q6都导通,反之,都不导通

网友:
    用POWER_CTL控制POWER的通断

网友:
    Q5和Q6是相互的,要通就两个都导通

网友:
    POWER_CTL控制Q5,Q6,高开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