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恒流驱动电源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9-08-16):
请问有谁知道恒流驱动电源是怎么产生的?感谢!

网友A:
    是输出电压在一定值范围内电流不变,LED专用。

网友B:
    恒流驱动电源是把电源供应转换为恒定的电压电流的电压转换器,主要就是通过电子电路实现的。

网友:
    这个问题。。。。。。
怎么回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输出电压在一定值范围内电流不变,LED专用。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驱动电源是把电源供应转换为恒定的电压电流的电压转换器,主要就是通过电子电路实现的。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