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V转5V的电源,用耐压100V的MOS管和稳压管搭个线性调整LDO电路可以吗?

楼主(2019-08-16):
要做一个48V转5V的小电源,给运放和VF芯片供电,电流只要20ma即可。用DC/DC芯片搭的话,体积太大。
我准备用耐压100V的MOS管和稳压管搭个线性调整LDO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的,损耗1W左右,有个东西能够散热1W就OK。

网友:
    用60V的MOS就够了,散热面积够就行。

网友:
    接近1W的损耗,这散热器也不小。

网友:
    我觉得三极管好点,直接就可以跟随,用MOS还要多额外的器件。

网友:
    一个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