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源,为了增大功率,能否将MOS管并联使用?

楼主(2019-08-16):
请教大神,

boost升压电源,为了增大功率,能否将MOS管并联使用?并联会不会容易有关断尖峰?易损坏管子?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注意驱动就行。

网友B:
    注意MOS参数尽量一致,栅极分别加驱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注意驱动就行。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MOS参数尽量一致,栅极分别加驱动电阻。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