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集成运算放大器电源接线端接一些并联的电容和电感的作用是什么?感谢!

楼主(2019-08-16):
请教大神,集成运算放大器电源接线端接一些并联的电容和电感的作用是什么?感谢!

网友A:
    消除运放工作时,电流波动导致的纹波,确保运放工作稳定,在布线上,退耦电容要尽量和供电脚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除运放工作时,电流波动导致的纹波,确保运放工作稳定,在布线上,退耦电容要尽量和供电脚近。

    这个输入的是交流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