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请问pads9.5是不是不能输出插件的钢网孔

楼主(2019-08-16):
详细描述:比如一个USB 座子,除了几个SMD信号脚之外,还有4个穿孔接地脚,当使用软件自带的CAM功能输出gerber中的paste层制作钢网的时候,几个SMD信号脚会出现在钢网上,但是穿孔的接地焊盘就没有体现出来。(备注在制作这个封装的时候每个焊盘管脚都是做了顶层,底层,中间层,paste层,Solider层的 。)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那是焊盘上没有加,加上就是了

网友A:
    插件孔需要输出钢网吗?

网友B:
    插件不需要输出钢网,如果有钢网开孔,那焊锡不都流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件不需要输出钢网,如果有钢网开孔,那焊锡不都流走了么。

说的很有道理,那如果是机器焊接插件,机器是自动上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孔需要输出钢网吗?

    举个例子,USB 座子,信号脚是SMD 焊盘,固定脚是异性穿孔接GND 网络,难道钢网上就只有SMD焊盘吗?

楼主:
    如图,焊盘制作的时候有设置开窗和钢网层,CAM输出设置如下,有空洞就是没上锡的外环,有老哥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焊盘制作的时候有设置开窗和钢网层,CAM输出设置如下,有空洞就是没上锡的外环,有老哥指点一下吗 ...

图3,是多余的,截图错了。

网友C:
    设置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没有设置好

    是上图哪个环节没设置好啊?还请明示。

网友D:
    转角不走弧形,绝对的差评。。。

网友A:
    是的,钢网只是开贴片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钢网只是开贴片的焊盘

    太假了,不可能所有插件都是手工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角不走弧形,绝对的差评。。。

    批评的是,那么Router 怎么画弧线呢

网友:
钢网只针对贴片,一般出gerber文件时,只要将边框层、顶层贴片、底层贴片文件给板厂就可以了,要做底层钢网还是顶层钢网,随你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假了,不可能所有插件都是手工焊接的。

    你没有听说过 波峰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听说过 波峰焊吗

    听过但是没见过。

网友:
    钢网只出贴片焊盘

网友E:
    插件的那四个角可以在paste层用copper做,再合并到管脚。CAM设置中在paste层把copper勾上,就可以了。我之前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件的那四个角可以在paste层用copper做,再合并到管脚。CAM设置中在paste层把copper勾上,就可以了。我之 ...

    嗯,多谢,详细又具体,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多谢,详细又具体,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目前还没有研究出其他办法。

网友:
    插件元件不需要开钢网的呀,开钢网是贴片元件才有的。另外,走线导圆弧,可以在直角的基础上,右键导圆弧。

网友:
    直接做成元件封装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