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铺铜皮的问题。

楼主(2019-08-16):
请教大神一个铺铜皮的问题,非常感谢!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RX线下方挖一层是为了降低寄生电容,可以在同等阻抗的情况下拓展线宽,降低插损。可是通常只挖0402期间下面的GDN,走线却不挖,走线也就是到BGA的线为什么不挖呢?

网友:
    因为器件在高频电路中还有一个等效电路,而且这器件的面积相对PCB的走线要大。
寄生电容就是两个极板的面积成成比,两个极板的间距成反比,
    这样在增加了面积后,而为了保证寄生电容不怎么变化,只有增大两个极板间的间距。

网友:
    我觉得是0402焊盘宽度比较宽,如果要做阻抗,就必须挖层才能满足阻抗。

网友:
    线宽小的走线不要挖,这需要根据计算的,是的参考不挖的这层地的走线的阻抗需要满足50OHM。如果不挖能满足50OHM就不用挖。

网友:
    到芯片处走线下面挖了就要加宽走线来保证阻抗,你去BGA下面走那么宽试试?

网友:
    RX线下方挖一层是为了降低寄生电容
    =>  未必!!

    在同样50奥姆阻抗下
    走线挖空    反而有可能   让寄生电容变大

    我们拿实际迭构来做计算

    因为原本单位是um   转换成mil (1um = 0.03937mil)
    所以才小数点后面一堆数字

    如果以L2为参考地   不挖空   50奥姆的线宽是3mil

    如果以L3为参考地   挖空   50奥姆的线宽是9mil

    根据电容公式:

    如果要比谁的寄生电容大    介电常数就不用算了   因为两者的介电常数都一样
    那就看谁的A/d比较大    对吧?

    A是面积     等于W x L
    两者的线长都一样     所以若要比谁的寄生电容大
    那就看谁的W/d比较大    对吧?

    不挖空:  w/d = 3/1.83 = 1.64
    挖空: w/d =9/4.8 = 1.875
    1.875 > 1.64
    所以   挖空的寄生效应    反而比较大    故得证

    挖空是走线跟GND距离拉大没错    但你线宽也会拓宽啊
    所以寄生效应  是变大还变小  要透过计算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