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负载增加的时候,电源处的MOS管的占空比,开关频率怎么样的变化,这样的...

楼主(2019-08-16):
请教大神,负载增加的时候,电源处的MOS管的占空比,开关频率怎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会引起什么样的电磁干扰?感谢!

网友A:
    开关频率越小,EMC问题越小。

网友B:
    MOS管的占空比与开关频率理论上与EMC无关,而是开关信号引起的di/dt与dv/dt与EMC有关係,但实际又不能如此简单地以一语带过

占空比50%时,理论上无耦次谐波,EMI出问题的机率就少了一半,这时就和EMC有关係了

    开关频率高低与EMC也无直接关係,也就是说不一定开关频率低时,EMC就一定比开关频率高的好
但是开关频率高的信号波长比较短,相较于较低开关频率的长波长也就更容易找到较理想的天线发射,所以在实际上EMC也就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越小,EMC问题越小。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占空比与开关频率理论上与EMC无关,而是开关信号引起的di/dt与dv/dt与EMC有关係,但实际又不能如此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