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谐振器振荡电路元件的作用分析

楼主(2019-08-16):
    陶瓷谐振器振荡电路元件的作用分析

    【导读】陶瓷谐振器振荡电路元件包括:反馈电阻器,阻尼电阻器,加载电容器,偏置电阻器。以下分别介绍这些元件的作用有哪些。

    电路参数的作用如下所示:

    RF: 反馈电阻器

    反馈电阻器决定了振荡电路的偏置情况。通常情况下,C-MOS集成电路使用的反馈电阻在100KΩ~10MΩ之间 (通常为1MΩ),而TTL集成电路使用的反馈电阻则在1KΩ~10KΩ之间 (通常为4.7KΩ),其原因是TTL集成电路的I/O阻抗低。如果反馈电阻太大,反馈量就会减少,造成工作点不稳定。如果反馈电阻太小,会导致增益减少或电流增加。目前,大多数集成电路都使用了反馈电阻器。

    Rd: 阻尼电阻器

    阻尼电阻器和加载电容器可以充当低通滤波器,通过减少高频范围内的增益来抑制异常谐振荡。此外,也可以限制集成电路增益,让CERALOCK®更好的与集成电路相匹配,从而来抑制无用振铃、过冲、下冲。在kHz频带内,阻尼电阻应为几千欧,而在MHz频带内,阻尼电阻应在几十欧至几百欧之间。可以任选阻尼电阻器。

    CL1/CL2: 加载电容器

    对于确定振荡电路的稳定性,此参数至关重要。如果负载电容过小,振荡波形就会变形,导致不稳定振荡。相反,如果负载电容过大,振荡就会停止。与相同集成电路比较,振荡电路会产生较低的频率,需要较大的静电容量。

    Rb: 偏置电阻器

    如果集成电路增益过大或采用TTL、三相缓冲集成电路,为了减少集成电路增益或抑制不稳定振荡,可以使用偏置电阻器有目的地改变偏置点。C-MOS集成电路使用阻值为1MΩ至10MΩ的偏置电阻器,TTL使用1KΩ至10KΩ的偏置电阻器。

    对于不同的集成电路和CERALOCK®,常数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