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为什么人家铺的铜的样子和我的不一样,我的就是全绿的,人家的是网格的

楼主(2019-08-16):
想问一下,为什么人家铺的铜的样子和我的不一样,我的就是全绿的,人家的是网格的

网友:
你的是绿的,表示你的铜与规则冲突,可能你是用了网格,但是线宽与规则设置不符。
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规则报错。

楼主:
再补充一点:人家的铺铜是网格的,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点:人家的铺铜是网格的,这个怎么设置???

    选择网格铺铜,不要选默认的solid那个,选择grid的那个,然后设置角度,线宽,间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