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不会用Altium Designer了,请问在画PCB的时候,怎样改变线的样子?

楼主(2019-08-16):
突然不会用altium Designer了,请问在画PCB的时候,怎样改变线的样子?想画一段圆弧,郁闷了啊

网友A:
走线过程中按shift+空格进行切换拐角类型,前提是输入法要在英文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过程中按shift+空格进行切换拐角类型,前提是输入法要在英文状态下。

谢谢大神,这都能忘了,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