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ltium Designer自动布线吗???这次用这个功能布线了,不知道敢不敢发板

楼主(2019-08-16):
有人用过altium Designer自动布线吗???这次用这个功能布线了,不知道敢不敢发板

网友A:
切换到单层模式,好好检查一下,再进行DRC,无误就没事。
局部自动布线可以,整板自动布线不好,本身这个功能也不强大,走线都是乱七八糟的。

网友B:
自动布线要慎重,一般不推荐。就目前看来,机器人要取代ECAD工程师,还是需要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布线要慎重,一般不推荐。就目前看来,机器人要取代ECAD工程师,还是需要很多年。

结果改了一下原理图,重新自动布线,跑了半天了还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单层模式,好好检查一下,再进行DRC,无误就没事。
局部自动布线可以,整板自动布线不好,本身这个 ...

检查的时候的确线走的不好

网友:
截图看看布线漂亮吗?

网友:
    开始没有布线的时候,了有自动布一下,看看能不能通 和走线大致方向,然后手工布线,自动布线需要规则设置好,各种间距等,否则会有很多断头线,天线和莫名的折线

网友:
    像晶振 变压器那些器件下方是不会避让的,有风险,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