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拼版呢???

楼主(2019-08-16):
    altium Designer怎么拼版呢???为什么我拼过来器件的编号全乱了

网友A:
    Ctrl+C之后,按E+A,或点击菜单“编辑->特殊粘贴”,弹出的对话框里勾选第三项,再粘贴。
或者,拼板只拼板框,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网友B:
    可以再创建一个连版的设计档,编辑好连版外形,把单板嵌入连版。如果有时间,把锣板槽挖好的话,3D图看起来就和实物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C之后,按E+A,或点击菜单“编辑->特殊粘贴”,弹出的对话框里勾选第三项,再粘贴。
或者,拼板只拼 ...

我给弄成Ctrl+C,Ctrl+V了,好吧,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创建一个连版的设计档,编辑好连版外形,把单板嵌入连版。如果有时间,把锣板槽挖好的话,3D图看起来 ...

这个听着好高大上啊,就说没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创建一个连版的设计档,编辑好连版外形,把单板嵌入连版。如果有时间,把锣板槽挖好的话,3D图看起来就和实物一样了。

    好厉害的样子,能不能说下具体操作啊

网友:
    AD高版本自带有这功能

网友:
    在工程中,另建一个PCB文档,选择放置,拼版阵列,如果方向相同,选择要拼版的PCB文件,直接选择几行几列,然后选择好间距就OK了,如果方向有 则每个方向的添加一个PCB,选择旋转角度,定好位置,一看就会了!

网友:
    提问题要把软件版本号告诉大家,AD19,20等新版本直接有拼版的功能

网友(2020-07-29):
    复制后特殊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