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quartus 18.0 在ubuntu16.04上使用MegaWizard生成IP时非常卡,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16):
    我在ubuntu16.04上面安装了quartus18.0.当我试图使生成IP时,发现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在设置参数时非常卡顿,前面第一个还好,当点击NEXT时就会卡在那,而且是随机的,有时候不卡,但大部分时候都卡,根本没有办法完成IP的生成。
    尝试生成IP时,“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正常打开,我可以配置参数。然后,如果我点击“下一步”,它将带我到EDA标签。或者,如果我单击“完成”,它将转到“摘要”选项卡。这两种选择都会导致对话框的UI运行速度非常慢。我的意思是:
    对话框几乎完全没有响应鼠标点击 - 在摘要选项卡上我可以选择或取消选择一个复选框,但它可能需要大约1-2分钟才能出现勾号或消失
单击EDA选项卡上的“下一步”或“返回”,或“摘要”选项卡上的“返回”或“完成”也非常无响应。事实上,我认为我没有真正“完成”。
    我可以自由调整对话框的大小,但对话框不会在任何合理的时间段内重绘。
    使用“top”我可以看到,只要对话框进行到EDA或Summary页面,名为“mega_lpm_muxq”的进程就会以100%CPU运行。在“参数设置”选项卡上,至少在最初时,CPU不会100%运行。
    此时已创建相关的.qip文件,但内容为零(文件大小为零)。还有一个.cnx文件,其中填充了一些文本。还有greybox_tmp / cbx_args.txt,它似乎包含我在第一个选项卡上设置的参数。
    我不能用通常的windowmanager的“X”按钮关闭对话框,但我可以使用kill命令杀死它并控制返回Quartus。
    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知道如何在不使用向导的情况下生成IP文件?

网友:
    不要在quartus的安装目录上使用任何大写字符,如果你使用的是quartus默认的安装路径那不用管这一项,即便里面有intelFPGA等大写字符也不用管。
    可能是ubuntu的 xWindow有BUG。你可以使用下面的权宜之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假定你的quatus路径是

    /opt/intelFPGA_lite/17.0/quartus/bin/quartus
    那么用以下命令启动quartus(即通过ssh连接到本地主机来启动X Display).

    ssh -Y localhost /opt/intelFPGA_lite/17.0/quartus/bin/quartus

    如果提示

localhost ssh refused
那么说明你的系统上没有安装ssh, 用以下命令安装即可

    sudo apt-get remove openssh-client openssh-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client openssh-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