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用skill检查某个盘符是否存在?

楼主(2019-08-16):
    isDir只能判断某个路径(或者说文件夹)是否存在
    无法用isDir("F:/")这个指令判断F盘是否存在
    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某个盘符是否存在呢?
    主要是想直接创建多级文件夹
    比如想创建F:/123/234,但是F:/123并不存在
    那么可以用递归的方式,一级级的创建文件夹
    但前提是,F这个盘符是存在的
    需要工具判断盘符是否存在
    这里怎么总会生成乱码啊。。skill

    sklangref.pdf 里倒是有一个工具,就是我想要的
    createDirHier
    createDirHier(
    t_pathName
    )
    => t/nil
    Description
    Creates all directories specified in the given SKILL path that do not already exist
    The per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new directories are subject to the file creation mask on
    systems supporting that concept. If the directory with the specified name already exists, nil
    is returned. The directory names in the given SKILL path can be specified with either absolute
    or relative; the SKILL path is used in the latter case.
    Note: A path that is anchored to the current directory, for example, ./, ../, or ../../.., etc., is not
    considered as a relative path.

    但是只能16.6及以上版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