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一般是用来传输差分信号的。

楼主(2019-08-18):
感觉双绞线一般是用来传输差分信号的,
在资料上看到双绞线是抑制共模干扰的有效手段,想知道一下从理论上该怎么解释。
是不是因为双绞线在任意一端的走线都是反向的,所以当有同向的共模信号流过双绞线时,产生了相反的磁场,所以会对共模杂讯有抑制效果。

网友A:
    双绞线一般是靠两根线的电压差传输信号的,就是靠两根线上的信号相减,共模信号在两根线上的值相同,被减掉了,所以能抑制共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绞线一般是靠两根线的电压差传输信号的,就是靠两根线上的信号相减,共模信号在两根线上的值相同,被减掉 ...